[开关电源] 正负12V可调的稳压电源(数控)

楼主(2017-04-14):
是毕业设计,0.1V步长,双路跟踪可调,现在的方案是用buck斩波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隔离,用反激电路计算又太复杂,所以求助大神帮帮忙,价钱好说。

网友A:
变压器出两路隔离,再用BUCK给出设定电压,再串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出两路隔离,再用BUCK给出设定电压,再串联起来。

加下好友吧,想具体了解下

网友B:
用线性电路最好做,你又没要求输出电流,用LM317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性电路最好做,你又没要求输出电流,用LM317搞定。

导师不让,说用集成稳压器做太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出两路隔离,再用BUCK给出设定电压,再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