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用万能驱动

楼主(2017-04-14):
我下载了USB万能驱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用啊?

网友A:
不懂,是不是要拷贝到哪个目录啊?

网友B:
百度吧!这东西万能吗,我怀疑

网友C:
将你的万能驱动拷贝到C:\WINDOWS\inf目录下,最主要的是那个*.inf文件,接下来连接你的USB外设,如果提示找不到驱动文件,再手动指向你的万能驱动所在的目录(如果出现这一步,也不是什么万能驱动啦)。

网友D:
具体用法是先把驱动解压到一个位置,如d盘,待你插入usb设备的时候系统会检测到找到新硬件,然后提示让你指定驱动程序,这时你就可以把路径指向你解压万用驱动的d盘,然后下一步就ok了,不过有可能需要你再次插入安装盘。

网友E:
万用驱动最神奇的一次是我公司买了一个高级网线质量测试仪,当时没有带驱动,我用下载的万用驱动居然搞定,那个兴奋啊!!!

网友F:
就是找不到驱动情况下到万能驱动的子目录去找,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