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xxx 系列 模/数转换能不能用来唤醒STOP/HALT 模式

楼主(2017-04-14):
SH6xxx 系列 模/数转换能不能用来唤醒STOP/HALT 模式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吧

网友B:
不能,主振荡器停止

网友C:
在模/数转换过程中,进行了STOP 模式,则由于STOP 模式下主振荡器停止,造成模/数转换也相应停止,所以,模/数转换不能用来唤醒STOP 模式。

网友D:
你多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E:
使用模/数转换中断来唤醒HALT 模式,只需在打开模/数转换中断及将GO/DONE置1,启动模/数转换后就可以进入HALT 模式了。

网友F:
主振荡器还在振荡,所以模/数转换模块还在工作,进行模/数转换,当转换结束时,GO/DONE被清0 的同时,模/数转换中断请求标志IRQAD 也被置1,由于模/数转换中断被允许(IEAD=1)

网友G:
对,所以这个时候将产生中断,幷将单片机从HALT 模式下唤醒。

楼主:
唤醒后,就进入模/数转换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指令了吗?

网友G:
那当然了

网友D:
s-lab成功下载了几次程序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无法下载

网友E:
小s仿真要插在JTAG插口中。

网友F:
小s用isp51软件下载,  要插在串口中。

LZ是否插错?

网友H:
以前成功过,现在不行了?

网友H:
将88F4051的P3.4,P3.5接地试试?

网友G:
遇到过, 所有都重装后好了  一下载就成功

网友I:
SLAB虽然支持串口下载,但是不好用,比如:下载一个芯片后,它还等待下载下一个芯片,但是此时如果我不想下载下一个芯片,点击“取消”的话,过了一会如果又想接着下载,那么就它不能继续下载了,必须重新插拔USB接口才可以。

网友I:
这在不断修改程序,多次烧写芯片测试的情况下,使用很不方便,写好一个程序烧写测试,不合适,再修改再烧写,每次都必须重新插拔SLAB,特烦,要是能做到STC得串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