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做can的隔离,这种接法第一次听说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7-04-14):
我的板子是一个地,can总线对应的是主控端的地(机壳),我这边要和主控端通信
can收发器是自带信号隔离和隔离dcdc的,上面有VCC1,GND1,VCC2,GND2,现在我把VCC1和GND1接板子电源地,VCC2和GND2悬空(VCC2由内部dcdc提供,而GND2没法接到机壳上),所以只是和主控连了个CANH和CANL,这样能通信吗

网友A:
CAN 通讯是差分
不接地

网友B:
楼主的描述存在歧义。“悬空”又如何有“提供”可言?另外,隔离的意义要求没有电气连接,可别忽略了这一点。如果确实用隔离电源供电,那么在共模干扰不是很强时可以不必连接不同节点间的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