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tep over跳过写函数机器周期为57

楼主(2017-04-14):
最近通过EIMF接口外扩了一个芯片,想尽可能提高其读写速度。所以使用profile中的clock工具来观察程序运行的机器周期,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采用step in跳入写函数机器周期数为13,但是采用step over跳过写函数机器周期为57。

网友A:
连续运行比单步运行测得的机器周期数多??

网友B:
EMIF的写周期过长,CPU要等待

楼主:
怀疑过,修改了EMIF的write setup和write strobe,但是连续写的机器周期仍然为57。

网友C:
用的处理器是什么

楼主:
我使用的处理器为VC5509A,软件环境为CCS3.3,仿真器为PCI560.

网友D:
没有碰到过,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够分享一下你的成果!

网友E:
我感觉EMIF写周期是由时钟周期决定的吧?!

网友F:
单步调试不是还有的读取时间吗

网友F:
连续测试都是一样的数据吗?

网友G:
这个写函数的是不是在写之前还挑用了擦写函数?

网友H:
这个函数周期的测试的比较好

网友I:
这个跟函数的复杂程度是相关系的

网友J:
这个要看具体的函数的设计复杂程度了

网友K:
看来对程序的优化是多么的重要了哈

网友L:
这个要看这个函数的复杂程度的

网友M:
这个也看下的,不过还是但不仅到函数里面去看下的

网友N:
这个跟你跳过的函数的复杂程度相关的

网友O:
EMIF写周期是由时钟周期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