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在一起?

楼主(2017-04-14):
合众达开发板的原理图和TI的原理图上Flash的OE#端和DM642的AARE#(J25)连在一起的,但是有的书上是把Flash的OE#端和AAOE#(J24)连在一起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没啥特殊的啊

网友B:
就是dsp出来的aoe,are,awe,信号通过cpld在接到flash的相应管脚,6713的dsk就是这样,我在我们公司里看到的一块电路,也是这样

楼主:
对,所以,我觉得唯一可能的用处,就是等cpld/fpga完成配置后,dsp才开始boot

网友C:
这样,保证dsp工作的时候,外围的器件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D:
楼上几位把我要说的说的了,呵呵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看看AARE#(J25)和AAOE#(J24)管脚的意思,大概就能知道了吧。

网友D:
cpld配置,这样就好理解了呵呵

网友E:
6713的dsk就是这样。行!

网友F:
这个需要看看两边各自的时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