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编译时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2017-04-14):
This project was created using a version of Code Generation tools that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5.2.1 [C2000]. Please install the Code Generation tools of this version, or migrate the project to one of the supported versions

楼主:
TI官网上下载的CCS例程

网友A:
这个工程是CCS的其他版本生成的,所以在CCS4上运行不了,安装一个与此工程对应的CCS版本吧,呵呵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下工程属性,设置成更高的版本,不用更换软件~~

网友C:
这个版本不一样,重新建立工程文件

网友C:
楼主这是用的CCs哪个版本?

网友D:
这个很明显的提示还需安装相关的组件的

网友E:
这个提示开发编译软件的版本的问题的

网友:
版本不一样?

网友F:
可能C2000的芯片不支持

网友G:
引用 楼主:
TI官网上下载的CCS例程

这个跟例程没有关系。

网友H:
楼主上传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
这个编译器的版本太低?

网友F:
只有高版本的CCS才能支持C2000的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是CCS的其他版本生成的,所以在CCS4上运行不了,安装一个与此工程对应的CCS版本吧,呵呵
...

CCS版本怎么看出来的?什么问题?

网友H:
我这里安装了高版本的CCS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I:
工程文件不能够兼容。

网友I:
建议楼主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J:
看来就是编译器的版本的低了

网友K:
这个提示错误的很容易看出来的,跟开发软件的版本有关系的

网友L:
这个是版本的问题的哈

网友M:
开发编译软件的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