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lib占用的存储空间太大

楼主(2017-04-14):
rts.lib占用的存储空间太大

楼主:
我用的是dsp5402, 我设计的板子上没有加外部存储器。我在工程中加入了rts.lib库文件,结果光这个文件占用的存储空间长度就要ox2100左右

楼主:
而5402的ROM只有4K

网友A:
如果DSP内部存储器用完了就只能扩展了,放到外部SDRAM中,一般CMD都是配置的外部RAM

网友B:
memory太小,如果无法外扩,只能用纯汇编。

网友C:
是不是工程中用了较多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或者sprintf之类的格式化输出函数啊?

网友D:
这些东西貌似比较占资源的,而且执行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E:
那应该用?

网友F:
建议使用atoi、atof、ltoa、fcvt之类的基本格式化函数

网友G:
嗯,这些函数是printf、fprintf、sprintf之类函数的底层调用函数

网友H:
执行效率要高点儿。

网友I:
再不行就只有自己写这些函数了,在rts.src中看看这些函数的源代码,明显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网友J:
自己的程序中多用register变量,也可以有效降低执行文件大小

网友K:
付出的代价是CCS v3.x下调试跟踪可能不是很方便

网友L:
为什么呢

网友M:
因为CCS v3.x对寄存器变量的跟踪做的不是很好,CCS v4.x及以上版本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N:
memory太小,如果无法外扩,当然就只能用纯汇编了,呵呵!

网友O:
你调用之后程序有问题?

网友O:
这个你不调用,不会影响你的代码的

网友P:
这个检查下的,看书哦否在循环逻辑设计中有不间断的开辟内存空间的。。

网友Q:
没有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Q:
rts.lib占用的存储空间,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