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

楼主(2017-04-14):
(无正文)

网友A:
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又不想换芯片了,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网友B: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C: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D: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没有试过的,现在的12位AD也不算贵,重新买个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过采样技术试试
不过, 还没有说信号的特性: 带宽, 范围, 阻抗等.

网友C:
不是很懂,应该可以吧

网友H:
现在10位的AD比较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