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ULN2803控制24V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15):
现在想用ULN2803控制8个24V继电器,原理图如下。BKOUT2是从单片机出来控制信号,接芯片SN74ALV164245将3.3V转换成5V,X_BKOUT2。X_BKOUT2再经过ULN2803去驱动24V继电器。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没,主要是一共有八个继电器,还有就是ULN2803输入端是否需要解下拉电阻???

网友A:
电路是可以,前提是你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和中电流不能超过ULN2803的限制,还有就是这么多继电器同时开关的话,瞬时电流太大了,建议并个二极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可以,前提是你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和中电流不能超过ULN2803的限制,还有就是这么多继电器同时开关的话 ...

你是说得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可以,前提是你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和中电流不能超过ULN2803的限制,还有就是这么多继电器同时开关的话 ...

那ULN2803输入端要接下拉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ULN2803输入端要接下拉电阻吗?

2803输入端为何要接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3输入端为何要接下拉电阻?

芯片手册上说的,要根据具体单片机确定,可以不加。这个地方没有认真看,我又上传了一张关于芯片手册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上说的,要根据具体单片机确定,可以不加。这个地方没有认真看,我又上传了一张关于芯片手册的介 ...

还要看用的什么单片机,端口默认状态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803输入端为何要接下拉电阻?

我觉得他是想上电的时候,ULN2803输出一个稳定的确定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得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理论上说,COM脚接24V,继电器上电的电流冲击会被ULN2803抵消掉,但是你这个接的继电器有点多了,需要实际测试看看有影响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上说的,要根据具体单片机确定,可以不加。这个地方没有认真看,我又上传了一张关于芯片手册的介 ...

你这个芯片手册比较全,比我找到的全,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手册比较全,比我找到的全,上传看看。

上传了

网友C:
单片机直接驱动2803带8个继电器,不需要电平转换、下拉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D:
把单片机设成推挽模式就可以了,3.3V足够了,不需要转成5V,uln2803自带下拉电阻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E:
COM接24V后就不需要续流二极管了,也不需要下拉电阻,内部都带着呢。

要学会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里的内部结构图画得很清除,里面就是两级三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