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4-20ma传感器是否需要和后接的运放电源共地

楼主(2017-04-15):
前段传感器24V,采用单独的一个开关电源, 后接信号处理电路中运放+/-12v采用另一个开关电源供电,请问是否需要共地?

网友A:
虽然是电流环传输,其还得有个基本的统一电位参考——即“共地”。具体如何共地,查看你的传感器手册并考虑你电流环的接收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