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源通过一节电池后的电路疑问

楼主(2017-04-15):
V1是+-10V的脉冲,周期是5秒,占空比50%,  V2是在回路中的40V电池串。
目前发现的问题:随着V1的正负变化,R4两端电压不是对称的,是不是正负电压的时候等效电路是不同的 ,我想问题出现在V2上面,却不知如何分析,V2分析的时候不是要短路掉吗。
望大家指点。

网友A:
“R4两端电压不是对称的”是正常的。

具体分析可以采用叠加原理,即设V2为零算V1的影响,然后再设V1为零算V2的影响,最后将两个影响叠加。

网友B:
“目前发现的问题:随着V1的正负变化,R4两端电压不是对称的”
不但R4两端电压不对称,R1、R2、R3两端电压也是不对称的。
只有V1两端电压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两端电压不是对称的”是正常的。

具体分析可以采用叠加原理,即设V2为零算V1的影响,然后再设V1为零算 ...

确实是这样,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的问题:随着V1的正负变化,R4两端电压不是对称的”
不但R4两端电压不对称,R1、R2、R3两端电压 ...

用叠加的方法分析下来,确实如您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