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7-04-15):
单片机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都接地的话,万一电路需要修改就麻烦了。。

网友A:
可以的,自己设置一下高阻。

网友B:
FPGA的设计一般都是需要设置高阻状态的。

网友C:
设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
P1DIR = 0XFF;
P1OUT = 0X00;

网友D:
不是有内部上拉/下拉么?用软件方法试试。。

网友E:
默认是输入,要是输入就不能“悬”了,悬着那就悬了。

网友F:
要不设置为输出,要不就加个上拉!

网友G:
一般都是做悬空处理的啊,特别是想征程低功耗设计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最好不要悬空,这样的引脚信号不一定。

网友I:
输出,低电平,提高EMI/EMC

网友J:
可以;

你也可以悬空后,程序设置成输出;

网友K:
最稳定靠谱的是设置为带上拉的输入方式,这样即使外部不慎被短路到电源或地,或者随便中间哪个电压,都不会造成损害,只要不超过VDD,就是很安全的。

如果设置为高阻,那么这个状态就会漂浮不定,尤其在上电的瞬间,你的程序还没有复位初始化运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可能会干扰到后续的正常运行。
如果设置为输出,那么有2种状态,输出0,那么万一不小心这个IO接到了VDD,那就有可能一缕青烟了,同样如果输出1,不小心接了地,这条IO烧掉事小,影响整个芯片事大。

网友L(点评):
最好的方案

网友M:
可以悬空,别配置防止干扰。

网友M:
楼主这是用的哪个芯片,可以配置三态。

网友N:
不用的可以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再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