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 ii仿真出现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7-04-15):
Error (201008): Bus port "FDNLIGHT" specified in vector source file has ports with indices that do not fall in the range of port FDNLIGHT[1:3] in top level design of Quartus II project
Warning (201007): Can't find port "FDNLIGHT[0]" in design

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FUPLIGHT,FDNLIGHT,STOPLIGHT:BUFFER STD_LOGIC_VECTOR(1 to 3);

楼主:
C:\Users\xuan wang\Desktop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有没有大神

楼主:
解决了,将其数组分开,然后将多余的数组【0】删掉

网友A:
STD_LOGIC_VECTOR(1 to 3)  这里定义的不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将其数组分开,然后将多余的数组【0】删掉

这是Test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