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XX Stop Mode模式

楼主(2017-04-15):
STM32F2XX 进入Stop Mode模式和退出的相关配置和测试,代码附件中。
配置流程:LED_Configuration();配置LED的IO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EXTI_Configuration(); 配置外部中断,配置唤醒中断时,特别注意方式:1,边缘触发2,事件。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EXTI_Line1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15);        //S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StopMode_Measure(void);配置Stop Mode,把不需要的管脚配置为模拟输入,这里特别主要不能把外部中断的引脚关闭了,否则无法唤醒。HAL_GPIO_EXTI_Callback()用于判定Stop Mode退出后程序从哪里执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DISABLE);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EXTI_Line1|EXTI_Line2|EXTI_Line3|EXTI_Line4
                |EXTI_Line5|EXTI_Line6|EXTI_Line7|EXTI_Line8|EXTI_Line9
                |EXTI_Line10|EXTI_Line11|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
                |EXTI_Line15|EXTI_Line16|EXTI_Line17|EXTI_Line18|EXTI_Line19|
                EXTI_Line20|EXTI_Line21|EXTI_Line22);
        PWR_FlashPowerDownCmd(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SystemInit();
        HAL_GPIO_EXTI_Callback();
}
配置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特别注意,唤醒中断的优先级必须高于进入Stop Mode的优先级,否则无法唤醒。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优先级必须高于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配置进入Stop Mode模式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LED1_ON;
                LED_Delay(1000000);
                LED1_OFF;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StopMode_Measure();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配置退出Stop Mode模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LED2_ON;
                 LED_Delay(1000000);
                 LED2_OFF;
        }
}

楼主:
硬件条件-----智嵌物联STM32F207VET6开发板
IO配置:PB0——外部中断唤醒引脚,配置为EXTI_Line0
                   PE15——外部中断引脚,进入Stop Mode模式,配置为EXTI_Line15(键S3
                   PE2——外部中断引脚,用于退出Stop Mode后,检查其他的功能是否正常(键S4
                   PA4——LED1
                   PA5——LED2
PB1——LED3
PE11——LED4
功能描述:在进入Stop Mode模式之前,LED4不停闪烁;按下按键S3进入Stop Mode模式,PB0口下降沿来,CPU退出Stop Mode模式,恢复正常;用外部中断S4来点亮LED1观察退出Stop Mode是否正常(亦可观察LED4的闪烁情况)。
本实验主要验证事项:
         1)进入Stop Mode模式条件;
         2)退出Stop Mode程序从哪里运行;
         3)退出后是否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4)监测电流消耗情况
         5)进入、退出Stop Mode模式中断优先级
配置流程:LED_Configuration();配置LEDIO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EXTI_Configuration() 配置外部中断,配置唤醒中断时,特别注意方式:1,边缘触发2,事件。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EXTI_Line1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15);   //S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StopMode_Measurevoid);配置Stop Mode,把不需要的管脚配置为模拟输入,这里特别主要不能把外部中断的引脚关闭了,否则无法唤醒。HAL_GPIO_EXTI_Callback()用于判定Stop Mode退出后程序从哪里执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DISABLE);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EXTI_Line1|EXTI_Line2|EXTI_Line3|EXTI_Line4
                   |EXTI_Line5|EXTI_Line6|EXTI_Line7|EXTI_Line8|EXTI_Line9
                   |EXTI_Line10|EXTI_Line11|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
                   |EXTI_Line15|EXTI_Line16|EXTI_Line17|EXTI_Line18|EXTI_Line19|
                   EXTI_Line20|EXTI_Line21|EXTI_Line22);
         PWR_FlashPowerDownCmd(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SystemInit();
         HAL_GPIO_EXTI_Callback();
}
配置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特别注意,唤醒中断的优先级必须高于进入Stop Mode的优先级,否则无法唤醒。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优先级必须高于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配置进入Stop Mode模式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LED1_ON;
                   LED_Delay(1000000);
                   LED1_OFF;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StopMode_Measure();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配置退出Stop Mode模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LED2_ON;
                    LED_Delay(1000000);
                    LED2_OFF;
         }
}

实际测量:进入Stop Mode之前是83mA,进入之后是62mA(开发板其他的外设无法关掉)

网友A:
对,开发板不仅仅是CPU在用电。

网友B(2017-06-07):
楼主有没有智嵌开发板光盘源码呀!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