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接霍尔异或,会偶尔丢失触发信号

楼主(2017-04-15):
请问大神们,你们遇到过控制无刷电机的时候stm32 定时器异或接霍尔的时候,触发信号有丢失的情况。滤波设置3us,我的霍尔上升沿2us,下降沿1us一下。是不是stm32 异或硬件有问题?

楼主:
错了,是我配置问题,霍尔输入要配置成双沿。

楼主:
晕了,有不对了,stm32 F103配置不成双沿。。

网友A:
硬件加些滤波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了,有不对了,stm32 F103配置不成双沿。。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了,有不对了,stm32 F103配置不成双沿。。

这个应该可以更改的吧,上升之后配置下降

网友C:
捕获是不是可以双沿

网友D:
你的触发信号是要做什么?

网友D:
如果速度不快,可以定时器扫描IO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更改的吧,上升之后配置下降

就是这样弄得,上升之后在配置下降轮流交替,但是运行一会差不多1-2分钟就出现丢失一次中断信号的情况。硬件滤波设置时没问题。

楼主:
各种自认为可能出现影响此问题的调试都试过了,还找不出原因,都花了我2两天时间了。

楼主:
手册上写的:《如果TI1F_EN被选为触发输入(TS=100)时,不要使用门控模式。这是因为, TI1F_ED在每次TI1F变化时输出一个脉冲,然而门控模式是要检查触发输入的电平。》              所以应该不用每次改变边沿,但是还是一样的情况,丢失中断信号。

网友E(2018-06-01):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如果TI1F_EN被选为触发输入(TS=100)时,不要使用门控模式。这是因为, TI1F_ED在每次TI1F变 ...

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偶尔会丢失

楼主(2018-07-04):
引用 网友E:
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偶尔会丢失

解决了,是霍尔安装的问题。不过我感觉stm32 这个地方应该有bug。

网友F:
看这个帖子很详细啊  谢谢楼主

网友G:
霍尔怎么安装的,安装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