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51单片机开发板烧录出现问题,大神求解啊

楼主:
之前也已经烧录成功过好几个程序,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烧一个程序进去时不是卡在正在检测单片机中,就是收发灯闪烁了几次后就没反应了,烧以前的程序也没不行,但以前的程序还在并运行正常,而且问题是拔了串口线和电源线后,过了好一会儿再下载又能成功两次这样,之后又不行了。。。。是软件不行?

网友A(2017-04-15):
电源或者复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或者复位有问题。

是没焊好?
可之前运行得很正常啊

网友B:
如果是攻城私的话会用替代法来检查。不要告诉我只有一套器件。

网友C:
是STC的么????

网友D:
多数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攻城私的话会用替代法来检查。不要告诉我只有一套器件。

另一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TC的么????

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时好时坏……

网友D:
STC的还是其它的?
万能板搭的电路还是PCB厂加工的板?

多检查硬件连接和USB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还是其它的?
万能板搭的电路还是PCB厂加工的板?

PCB厂加工的51

网友E:
只要有一块板子能烧,余下的都是硬件焊接问题

网友F:
感觉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一块板子能烧,余下的都是硬件焊接问题

可之前用的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焊接的问题

之前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