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身边的新塘 + 搭建M051编程环境

楼主(2017-04-15):
我是新塘MCU的新手,最近刚把M051编程环境搭建成功了,正好利用这次活动,分享一下本人的学习心得。由于版主对帖子字数有限制,只好以附件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身边的新塘 搭建M051编程环境.pdf

网友A:
首先是选择开发编译环境,我用的是 MDK5.0。MDK 可以跟 C51 装到同一个目录,这样既可以写 C51 的程序也可以写 M051 程序了。
第二步去新唐的官网下载 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4.6211.zip 仿真器的驱动,并安装好。
第三步下载 M051 的库文件:M051 SeriesBSP_CMSIS_V2.01.002.zip 和 M051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EN_V1.01.003.zip。据说用 CMSIS 库就像 ARM M3 的编程方式差不多(我没用过 M3),DirectRegisterAccess 库是直接操作寄存器跟 51 单片机的编程方式差不多。问了问高手,他们建议用 CMSIS,因为更简单方便。我两个都装上了。这两个文件直接解压 C 盘即可,路径要记住,要在 MDK 里面填写。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发成贴的。然后再挂个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