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下如何测量电感?

楼主(2017-04-15):
想自己设计搭建振荡电路,
1、将待测电感接入振荡电路
2、将输出波形接555定时器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成方波
3、将触发器输出方波接入51单片机端口
4、采用脉冲记数法得出输出波形频率值
5、换算得出电感值
我的思路就是上面这些,但是振荡电路不会搭建,我自己也在网上看了好些电容、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尝试仿真过,但是振荡电路输出频率都不稳定也就是说用单片机计数无法实现。
有哪位老师可以给点提示么?电感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电感,误差大也没关系,目前主要想找个方法测量电感值,初步可行后我自己后期再调试。

网友A:
测量电感,原则上应该使用万用电桥。
很多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也有专用于测量电容和电感的多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感,原则上应该使用万用电桥。
很多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也有专用于测量电容和电感的多用表。 ...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这个设计是测量LRC的,关于电阻电容都可以用多谐振荡解决,但是电感搞不定。
如果用万用表的话,这个设计就没有达到目的。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这个设计是测量LRC的,关于电阻电容都可以用多谐振荡解决,但是电感搞不定。
如果用万 ...

1、将待测电感接入振荡电路
4、采用脉冲记数法得出输出波形频率值

从这两句看,你是把电感接入振荡回路,测量振荡频率,然后计算出电感量。

此法理论上可行。但是,用同一支电容配合电感量和Q值变化范围很大的电感来产生稳定的正弦波,是相当困难的。
猜测是毕业设计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待测电感接入振荡电路
4、采用脉冲记数法得出输出波形频率值

就是毕业设计咯,但是测量电感没有思路啊。
网上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就来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毕业设计咯,但是测量电感没有思路啊。
网上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就来这看看。 ...

果然被我猜中,就是毕业设计。
也只有毕业设计,才会用这种方法。

“但是测量电感没有思路啊”
我在2楼已经说过,原则上应该使用电桥法,或者叫平衡法,或者叫比较法。

眼光真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被我猜中,就是毕业设计。
也只有毕业设计,才会用这种方法。

多谢多谢。

网友B:
标准是LCR测量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毕业设计咯,但是测量电感没有思路啊。
网上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就来这看看。 ...

标准是加一个标准的正弦电流源或电压源,测量它的电流或电压,进行矢量算法,跟电压或电流去比较,得出电抗成分和电阻成分,从而换算出电感和ESR。还有多频率的话,还可以测量出ESC ,电感,分布电容,分布电阻都可以测量出.

网友B:
用振器测量频率来测量电感,影响因素太多,不可靠.还不如用信号源,测量电流,算出电抗,来得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加一个标准的正弦电流源或电压源,测量它的电流或电压,进行矢量算法,跟电压或电流去比较,得出电 ...

自己能力不足,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振器测量频率来测量电感,影响因素太多,不可靠.还不如用信号源,测量电流,算出电抗,来得可靠. ...

是的,影响因素太多,这点我也知道,但是如果要用测量电流算阻抗的话,测量电流又算一个新部分,设计就变得复杂了,怕到时候调试搞不定。
而且我主要是考虑到LRC都与频率有光,而且频率这个物理量用单片机好处理。
其实说到底,还是自身能力不行,想找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影响因素太多,这点我也知道,但是如果要用测量电流算阻抗的话,测量电流又算一个新部分,设计就变 ...

只要是软件的部分倒是可靠的,难点在于高速取样,不过也不求高速器件运算,取样完一裭后再运算.只算对100KHZ信号有取样能力.就看电感多大,工业上UH级的,100KHZ处理能力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影响因素太多,这点我也知道,但是如果要用测量电流算阻抗的话,测量电流又算一个新部分,设计就变 ...

如果要求不高,不测量分布电阻和电容,只要加一个稳定的信号源(电压),整流出输出平均值(幅值),测量出产生的电流(平均值)也是可以的,取样二个平均值,相除,就是电抗,再把除以频率,就是电感值了.要点是高频检波要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不测量分布电阻和电容,只要加一个稳定的信号源(电压),整流出输出平均值(幅值),测量出产生的 ...

是的,要求不高,都是分离测的(测电感就测电感)
那么这个电路是搭建振荡电路么?
我搭建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的时候没成功,仿真都没成功。
是不是我选择的振荡电路有问题?

还是您说的电路不是振荡电路?
您说电抗除以频率就是电感值了。
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搭建的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不稳定,飘。

问的问题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求不高,都是分离测的(测电感就测电感)
那么这个电路是搭建振荡电路么?
我搭建电容三点式振荡 ...

加外部标准的激力电源即可.可用DDS做,或外购信号源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求不高,都是分离测的(测电感就测电感)
那么这个电路是搭建振荡电路么?
我搭建电容三点式振荡 ...

你可以参考电导仪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不测量分布电阻和电容,只要加一个稳定的信号源(电压),整流出输出平均值(幅值),测量出产生的 ...

一般我们用的万用表只能测电阻、电容、频率、电流、电压。
这种万用表我虽然不知道内部电路结构但是感觉应该是和频率有关。
刚刚我淘宝了一下电感测试方面的仪器,大多是电感电容测试仪。
我估计测电感应该和LC振荡有关,而且应该也和频率有关。
可就是频率,搞不定它啊。
您能给点建议不?不用说很多,点一下什么电路就行,我自己去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我们用的万用表只能测电阻、电容、频率、电流、电压。
这种万用表我虽然不知道内部电路结构但是感觉 ...

FLUKE17B测电容就是它激力方式,而不是说振荡形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求不高,都是分离测的(测电感就测电感)
那么这个电路是搭建振荡电路么?
我搭建电容三点式振荡 ...

zyj9490在14楼回复,注意需要“一个稳定的信号源(电压)”,还需要“测量出产生的电流(平均值)”。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伏安法。

要得到一个稳定频率的信号源,简单的方法:你要用单片机,单片机通常使用外部石英晶体产生时钟,将单片机时钟信号分频即可,频率非常稳定。

网友B:
DDS信号源---驱动---电感(样品)---电流,电压测量模块-----放大,整流,平均值V,I------AD取样-------L=(V/I/6.28/f).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j9490在14楼回复,注意需要“一个稳定的信号源(电压)”,还需要“测量出产生的电流(平均值)”。这种方 ...

谢谢您的热情回复,我要自己琢磨琢磨,可能自己钻牛角尖了。
第一次来21ic,感觉很棒。
我先自己想想。

网友C:
有专测电感的仪表

网友D:
电桥法不太好做,对没有基础的本科生而言
我本科毕业也做的RLC测量, 电感测量用的就是LC三点震荡。参考了一些别人的电路。自己实际搭电路板试了下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桥法不太好做,对没有基础的本科生而言
我本科毕业也做的RLC测量, 电感测量用的就是LC三点震荡。参考了 ...

您还有当初测量电感的资料没?如果有能发一份给我么?万分感谢!
我就是三点式震荡这一块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S信号源---驱动---电感(样品)---电流,电压测量模块-----放大,整流,平均值V,I------AD取样-------L=(V/I/6 ...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DS信号源---驱动---电感(样品)---电流,电压测量模块-----放大,整流,平均值V,I------AD取样-------L=(V/I/6 ...

相位不要啦?

网友B:
是的,不要ESR,ESC,就当作一个纯电感来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桥法不太好做,对没有基础的本科生而言
我本科毕业也做的RLC测量, 电感测量用的就是LC三点震荡。参考了 ...

你肯定测量范围是电感比较大的,产生的频率比较低。不然,分布参数的存在,会产生误差,(大电感可降低此种因素的误差,相对误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还有当初测量电感的资料没?如果有能发一份给我么?万分感谢!
我就是三点式震荡这一块搞不定。 ...

有的,不过当时就没深入研究三点式起振具体原理、
要的话私我吧。

能发给我一份吗1730835056@qq.com

网友F:
按楼上zyj9490说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频率为f的正弦波测试信号到由参考电阻Rr和待测阻抗Rx(电感、电阻、或电容)串联而成的简单电路上,然后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采集两个端点上的电压,则测得的阻抗为:Rx = Rr*U2/(U1-U2)。阻抗出来后,如果已知是纯电感、纯电容,按频率可计算出相应的电感、电容。如图。

改变参考电阻和测试信号的频率可改变阻抗测量的量程范围。当信号发生器内阻与被测串联电路的阻抗相比可忽略时,U1其实可以不用测,它就等于信号发生器的设定的输出电压,这样就更简单了。测量的精度要根据各参数计算了。比如示波器采用10位甚至16位的就当然比普通常见的8位的精度高。声卡同时具备双通道模拟输入和输出,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声卡的输出阻抗很低,因此如果只以有效值来计算阻抗,U1甚至可以不测,除非要获取矢量信息。喇叭阻抗测试常用此法。由于声卡是现成的,这基本上把一个硬件项目变为软件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楼上zyj9490说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频率为f的正弦波测试信号到由参考电阻Rr和待测阻抗Rx(电感、电阻 ...

虽然我看不大懂,但是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过当时就没深入研究三点式起振具体原理、
要的话私我吧。

我这是刚刚注册的号,没有私信权限,可以的话,你发一下我的邮箱吧。
equatorer@foxmail.com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按楼上zyj9490说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频率为f的正弦波测试信号到由参考电阻Rr和待测阻抗Rx(电感、电阻 ...

如果是采用IV电路架构的话,更加精密。如果信号源内阻足够小,可以不测信号源的激力信号的。参考电阻移动到IV的反馈电阻更加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按楼上zyj9490说的,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频率为f的正弦波测试信号到由参考电阻Rr和待测阻抗Rx(电感、电阻 ...

LZ基础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加一个标准的正弦电流源或电压源,测量它的电流或电压,进行矢量算法,跟电压或电流去比较,得出电 ...

我的想法今天被老师否了,训了一顿。
然后老师给的方案和您的一样。
谢谢您给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今天被老师否了,训了一顿。
然后老师给的方案和您的一样。
谢谢您给的方法。 ...

因此,你的老师是真有才的,有实操经验的老师,理论一方面,实际可行是另一方面。好好跟老师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采用IV电路架构的话,更加精密。如果信号源内阻足够小,可以不测信号源的激力信号的。参考电阻移动 ...

的确,但这就得自己做电路焊板子了,后面接单片机的话,矢量计算,整流、平均、这些软件做就行了,采样率够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此,你的老师是真有才的,有实操经验的老师,理论一方面,实际可行是另一方面。好好跟老师学啊。 ...

老师是带竞赛国赛的,我又没有工程经验,跟着很吃力啊。
伯乐是好伯乐,马却是只跛脚马。

网友G(2017-06-14):
引用 网友A:
1、将待测电感接入振荡电路
4、采用脉冲记数法得出输出波形频率值

网友H(2017-07-29):
用单片机做个测量电感与电容的装置,特别实用,前几天做了个挺简单的,建议楼主考虑下这种方案。

可否详细介绍或者提点一下

网友I(2018-12-26):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过当时就没深入研究三点式起振具体原理、
要的话私我吧。

能发给我一份吗1730835056@qq.com

网友J:
测量电感的话,用数字电桥对啊电感的感量测量时非常准确的额,

网友K(2019-05-21):
引用 网友H:
用单片机做个测量电感与电容的装置,特别实用,前几天做了个挺简单的,建议楼主考虑下这种方案。 ...

同求~xiaofei558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