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升压到100-400V,电流5mA左右方案或电路

楼主(2017-04-15):
(无正文)

网友A:
@maychang @airwill 你这个确实想不出来怎么实现。

网友B:
还是使用变压器比较稳定, 由于要求电流很小, 这个变压器也是非常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airwill 你这个确实想不出来怎么实现。

楼主在另一个网站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在那里我已回复。
不用变压器几乎不可能。
其实用变压器正是成本低体积小的方案。煤气灶的点火器就是很低电压变换成很高电压,照像机的闪光灯也是。

网友D:
先用BOOST升压,再倍压

网友E:
震荡后,变压器升压。

网友E:
dc/dc也可

网友F:
MCP1650 升压100V

网友G:
升压+倍压电路 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H:
不用变压器,光电感,要升到100V-400V,还需要5mA,难度很大,需要实际测试一下,几十V没有问题,手机背光电路很成熟。
以前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看看三极管是否损坏,用示波器看关断瞬间集电极电压波形,大约40V。
当时没有仔细研究,也许三极管瞬间击穿电压是40V左右,但是没有坏。

网友I:
BOOST方案的电感会比变压器大很多。

网友J:
体积限制?具体体积要求呢?
老老实实用变压器吧,如果高度要求特别严格放不下变压器可以考虑电感升压加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