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LM317手册推荐电路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7-04-15):
做个简易电池充电器,如图,经过变压器半桥不控整流后,给317提供电压,而后输出4.2v给电池充电,有个问题就是输出空载时大致4.2v,负载33欧时也是4.2v,但电池内阻一般很小,所以为了模拟电池我又加了一个2.3欧的负载,结果电压直接就掉到了0.4v左右。而且317发热严重,加了散热片也烫手。我直接用电流表测量输出短路电流,也符合0.6/1.7=350ma。 但此时输出电压几乎=0v,给电池充电明显是不行的。 理论上317可以输出1.5A,但是我就输出350ma,不至于烫手,而且电压过低。原理是317手册中推荐的恒压限流电路,不会错的。各位看看,难道我的317是假货吗?各位有谁知道,求教!

网友A:
你是拿个2.3欧当负载么?,那电瓶本身的电压你用什么模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个2.3欧当负载么?,那电瓶本身的电压你用什么模拟啊

您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了,我忽略了电池电压大约也有3.5伏的样子。谢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给铅酸蓄电池充电用的,4.2V是锂电池,在不同电压下最优的充电电流不同,建议先用DC/DC稳压到5V,然后用TP4055、TP4056之类的专用芯片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给铅酸蓄电池充电用的,4.2V是锂电池,在不同电压下最优的充电电流不同,建议先用DC/DC稳压到5V ...

我把限流值改到300ma也不行吗?不让他大电流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限流值改到300ma也不行吗?不让他大电流充电,

如果你做来玩,那无所谓,如果是做产品,这样干不妥。锂电池如果过放电电压很低的时候,需要用小电流充到3V左右才可以开始正常充电,否则影响寿命,接近4.2V的时候也要改成小电流慢慢充,否则难充满。而且你这个电路在停电的时候会把电池电量放光的,专用充电芯片已经把这些都考虑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做来玩,那无所谓,如果是做产品,这样干不妥。锂电池如果过放电电压很低的时候,需要用小电流充到 ...

才发现帖子子里没图 ,图补上   恩恩,明白,就是自己搞一个玩玩。您刚推荐的TP4055我看了,确实好用,外围电路不复杂,早发帖问您就好了,东西买好做好了才发现有问题,嘿嘿。  问一下,一般锂电池里面不是都有保护板什么的吧?应该会防止过放电的吧,比如到3.5v自动不向外供电,是这样的吧?   LM317和TL431是不是都不应用在锂电池充电这一块,只用在铅酸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