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信息通过什么方式传回主机比较好

楼主(2017-04-15):
我是做声源定位的,初步设想是做几个声源定位节点,以DSP作处理器,再把定位信息传回主机。想请问下定位信息通过什么方式传回主机比较好??

网友A:
这其实就是个DSP之间的无线互联问题

楼主:
是啊,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不懂,不好意思哦

网友C:
数据的实时处理及同步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吧!帮顶吧,没有做过1

网友D:
数据量大可以通过USB传输。

网友D:
如果数据量少,串口是最简单的传输方式。

网友E:
一般用的最多的就是串口的操作的

网友F:
这个就用zigbee的无线传输方式的

网友F:
这个组网模式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G:
这个跟你的处理速度有关系吧。

网友H:
建议使用usb传输。

网友I:
是在内部做信号处理完成吗?

网友J:
如果是多个数据传输最好通过网络接收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就是个DSP之间的无线互联问题

不是DSP和上位机的通信吗?

网友G:
几个定位点传输的信息要及时。

网友H:
传输速度也会影响到定位的准确。

网友I:
楼主的基准信号是怎么确认的?

网友J:
现在的DSP都集成了网口,可以使用。

网友K:
可以通过串口传输数据

网友L:
这个是需要采用无线传输方式进行组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