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V320AIC23B-Q1,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楼主(2017-04-15):
ic, AI, a/d
TLV320AIC23B-Q1,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网友A:
芯片VADD电源是3.3v?

网友B:
用16进制表示?

楼主:
是啊,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楼主:
看了下资料,是单电源供电的;
那只能接0到3.3V;

网友C:
负值不用考虑?

网友C:
对TLV320AIC23B: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网友D:
你怎么知道?

网友C:
手册24页的3.2.1 Line Inputs 部分。

网友E:
ADC输出的I2S数据中最小的对应AC的负值部分。

网友F:
得看你的参考电压,不过负电压可以提高直流

网友G:
自己参考一下基数手册  一般都有的  呵呵

网友H:
这AD 是个音频采集, 音频就比如是纯交流的信号, 所以只能是   -3.3V-3.3V
为此我特意查了一下手册, 原来里面的模拟信号前端有运放, 加有偏置, 到 ADC 的端口就变换成正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