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加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7-04-15):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 加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电路有错误吧

网友B:
程序能正常烧录吗?

网友C:
看看配置文件是不是正确,用的cmd文件正确吗

网友D:
一般DSP的复位管脚加低电平时是保持复位状态,只有管脚电平变高之后DSP才开始加载程序;如果DSP复位时间不足,DSP芯片内部设备初始状态可能处于不正确的状态,这也会造成程序加载失败或者运行异常。

网友E:
看看复位管脚电平是不是能正常变高

网友F:
测一下低电平保持时间是否满足DSP器件手册的要求

网友G:
会不会是芯片的焊接问题所导致的呢?!

网友H:
楼主确实是程序不能加载?

网友H:
单步调试之后有什么现象

网友I:
程序不能加载?

网友J:
检查硬件电路,复位电路

网友K:
使用的是DSP问题吗?

网友L:
楼主你是DSP下载不能成功吗?

网友M:
仿真调试能不能运行?

网友N:
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O:
SDRAM的电路呢

网友P:
楼主使用的什么DSP?

网友I:
是晶振有问题吗?

网友J:
看下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
引导程序出现故障

网友L:
是不是楼主的程序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O:
使用EMIF接口没有读取SDRAM成功。

网友N:
可能硬件存在设计缺陷,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M:
调试成功,下载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新编译程序下载试试。

网友P:
是自己设计PCB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