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7-04-15):
各位老师,我需要一款单片机,需要同时支持16路io,至少两路ad,一个uart一个spi,价格还要尽量便宜,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

网友A:
还要看具体的实现功能复杂不复杂吧?

G2系列MSP430G2553好像有28脚封装的

网友A:
直接打电话问德州的支持客服吧,应该可以帮你提供选型参考吧?

楼主:
这款单片机我之前也查到过,但是jtag和spi复用,我还用spi驱动射频,在线调试就很麻烦了

网友B:
你需要低功耗吗?要是低功耗的话,TI的话很合适,要只是为了量产便宜,那么可以多种选择

网友C:
推荐使用MSP430G25x3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他的spi和jtag复用,不方便在线调试

网友D:
打电话吧,最快捷方法

网友E:
msp430F55xx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具体的实现功能复杂不复杂吧?

G2系列MSP430G2553好像有28脚封装的

这个有串口吗?

网友G:
用过STM32的这个芯片吗?

网友H:
MSP-EXP430F5529LP

网友E:
现在M3内核的产品都可以。

网友F:
推荐tiva的产品。

网友G:
MSP432也可以。

网友H:
MSP430(F5529)相比MSP430(F149)来讲,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I:
建议用MSP430F2132IPW  这个适合你的要求,价格也比5系列还149等便宜,任何430的选型问题,欢迎 跟我联系,QQ 53223305

网友J(2017-08-02):
需要低功耗的芯片吗、

网友K:
这个推荐STM8,这个价格不高。

网友L:
这个uart和spi需要额外的引脚吗?

网友M:
这个你得说一下具体的价格需求

网友N:
MSP430F149 就可以。

网友O:
怎么不使用avr的单片机呢?

网友P:
这个选择msp430g2xx芯片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电话问德州的支持客服吧,应该可以帮你提供选型参考吧?

这个TI有相关的选型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款单片机我之前也查到过,但是jtag和spi复用,我还用spi驱动射频,在线调试就很麻烦了
...

你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J:
msp430很多的芯片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
性能来说,要比一些普通的单片机要强多了。

网友L:
这个其他的外设要占用硬件的,得需要msp430f5xxx

网友M: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价格差不多,就是看性能怎么样

网友N:
现在TI还有msp432的芯片。

网友O:
msp430 avr st都有这类芯片。

网友P:
MSP430G2553也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电话问德州的支持客服吧,应该可以帮你提供选型参考吧?

可以根据功能选择需要的芯片。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款单片机我之前也查到过,但是jtag和spi复用,我还用spi驱动射频,在线调试就很麻烦了
...

msp430的芯片功能还是非常多的,引脚复用能够节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