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所有的参数都用#define宏定义会增加代码大小吗

楼主(2017-04-15):
(无正文)

网友A:
参数是常量?
宏定义在预编译的时候对文本进行替换,如果是常量的话对代码大小无影响

网友B:
应该是不会增加的,只不过为了观看和书写,修改方便而已。

网友C:
不会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内存,不用占用多余的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内存,不用占用多余的空间。

应该是和编译器也有关系的,好的编译器可以做到这点,坏的编译器是不一定的。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内存,不用占用多余的空间。

是的,只是观看方便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