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头文件里的函数,但没有参数说明,还是不知道如何调用

楼主(2017-04-15):
只有头文件里的函数,但没有参数说明,还是不知道如何调用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例如: extern void EthernetInt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pfnHandler)(void)); extern void EthernetIntUn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extern void Ethernet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void EthernetIntDis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unsigned long EthernetIntStatus(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bMasked); extern void EthernetIntClea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void EthernetPHYWrit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RegAddr, unsigned long ulData); ......

网友B:
在StellarisWare软件根目录下doc文件夹中,有driver library的说明文档

网友C:
可以网上搜下,有中文翻译的驱动库说明文档...

网友D:
哪里有StellarisWare软件?
电脑里只有Drivelib.lib

网友E:
从TI网站可以下载。

网友F:
原来,其实百度就有...

网友B:
安装IAR For ARM软件后也可在如下目录找到..\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_0\arm\examples\TexasInstruments\Stellaris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这个是被隐藏了的

网友I:
头文件调用的哪个函数?

网友J:
楼主看一下你的代码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L:
啥编译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M:
这个头文件就是调用接口吗?

网友:
调用就是使用函数传递想要的参数。

网友I:
头文件不是都有功能描述吗?

网友J:
功能调用就是传递参数,参数都有说明

网友K:
头文件可以调用lib里面的函数

网友L:
CCS可能是运行的LIB里面的函数,

网友M:
建议楼主好好查看一下相关的代码。

网友:
是不是函数里面用到了指针这样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