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没有气泡

楼主(2017-04-15):
做电容触摸按键时怎样粘贴覆盖层和PCB板才能保证没有气泡呢?

网友A:
使用的覆盖层材料是?

楼主:
透明亚克力

网友B:
和双面胶有关吧

楼主:
双面胶是3M的467MP

网友C:
cy不做屏本身,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网友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这个估计百度上会有吧。

楼主:
谢谢,我再去搜搜看。有多少气泡是可以接受的呢?

网友D:
气泡容易影响电容感应灵敏度。

网友E:
雇两手机贴膜的就行

网友F:
手机贴屏的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有点气泡不会影响的,因为是电容按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雇两手机贴膜的就行

专业手机贴膜+1

网友E:
智能个人数字终端表面高分子处理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智能个人数字终端表面高分子处理技术

网友E:
厉害吧,快拜我为师,
我教你装逼。

网友I:
我知道的是用真空,这样有气泡也被抽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厉害吧,快拜我为师,
我教你装逼。

还需要多展现一些实力~现在展现出来的还达不到我拜师的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还需要多展现一些实力~现在展现出来的还达不到我拜师的标准~

网友H:
调戏一下就慌了~还需锻炼啊~不如拜我为师 我教你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