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

楼主(2017-04-15):
我想用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楼主:
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谢谢啊

网友A:
楼主还是自己写好,遇到问题发来大家帮解决,要现成的失去了主动权啊

网友B: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C: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将5个拨码开关的相同的4个引脚接在一起,要注意加二极管哦,然后将剩余的5个公共端分别杰在单片机的管教上,这样9个IO口就可以读5个拨码开关了,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行。

网友D:
还节省IO口。呵呵

网友D:
拨码开关是通过手动拨到“1”或“0”来实现整个开关数值的组成的

网友E:
现在我做了4位的拨码开关....就是数显示会跳.而且我在千位拨码时.百位也会显示千位的数字.

而且仿真的时候..

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2A的电流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这样接是有问题,读出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D:
可以将8421拔码当作按键的,采用矩阵的方式,用9个口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