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7-04-15):
公司一个数据采集的板子 老大让我下周  吧板子的带宽加大 现在的带宽是40兆 但是要求平坦度要好 谁有思路 公司的板子的电路流程就是 模拟信号通道 AD转换电路 精度是14位 然后经过FPGA的控制 最后就是输出接口

网友A:
模拟前端IC的带宽和AD转换IC的带宽和采样率查下够不够,不够的话,换IC。只要采样率不是扩得太大,FPGA的速度应该够吧,作数据采集缓冲的内存速度够不够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