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inView ——实时查看引脚最佳功能

楼主(2017-04-15):
可以显示管脚目前的状态。提供keil下或者单独运行两种模式。Keil下进入debug模式后,点击 Debug菜单下面有个NuTool-PinView点击就会出现目标芯片的引脚图。
下图是MINI54当前引脚状态图。可以看到PIN37用作RTSn,PIN38用作CTSn,PIN41是P5.3, PIN45用作RX,PIN46用作TX等等
鼠标停在某个管脚上,还会出现如下画面。显示该引脚的MFP设定值,CLK设定值,以及UART 的波特率。
特点如下:
1.     实时显示MFP、时钟源、当前传输速度等信息
2.     管脚异常警报显示 (管脚复用、无效时钟源等)
3.     刷新频率可调 Frame Rate (0.5s ~ 10s)
4.     提供独立运行工具, 可不依靠 IDE(Keil,IAR)

楼主:
可以很容易观察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A:
图形化的工具方便查验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B:
独立运行的工具厉害了。

网友C:
没想到Keil还可以这么查看,第一次学到这个技能,厉害了。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是这么用的。

网友E:
Keil竟然还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别的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F(2017-05-26):
用Debug里面左边的进行调试,Debug列表里面没有PINView,难道必须选择Nu-Link调试才可以?

Debug设置

Debug设置

Debug

Debug

网友A:
要安装那个软件。

网友G:
这个工具应该不是Keil带的,需要安装

网友:
在新唐的软件可以下载到这个

网友H:
用pinview很多年了 只要是nulink调试 就可以查看

网友(2018-08-28):
请问这个工具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