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TOP前加NOP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15):
STOP前加NOP什么意思?

网友A:
延时的作用?

网友B:
中颖单片机一个NOP指令就是一微秒,一般很短的时间间隔,可以用NOP

网友C:
延时较长,就要用延时函数了

网友D:
内部锁存器在一些指令后,需要时钟来移位所存。如果在这些指令执行后,立即STOP,可能造成数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网友E:
是的,如有些51的IO输出所存有两个时钟的延迟。如果细节够清楚,应该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在STOP前使用NOP。

网友F:
为什么要加NOP?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G:
让程序稳定些

网友H:
空操作,无具体执行内容,有时是为配合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