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PinConfigure——引脚功能配置最佳工具

楼主(2017-04-15):
该工具只有独立运行版本。打开之后,左边选择芯片型号。例如:我们选择NUC472VI8AE。之后就会出现每个引脚的MFP寄存器默认设定。默认都是0x00000000,除了GPG_MFPH寄存器,这两根脚默认是ICE_DAT和ICE_CLK。
左下角可以为每个功能选择引脚。例如:下图我们选择ACMP0的ACMP0_N在引脚93。打勾之后,大家可以看到GPE->MFPL自动变成0x20000000,解决大家自己设定MFP寄存器的烦恼。或者直接在引脚上点击鼠标左键也会出现引脚功能选择框,也可以选择引脚的功能。然后引脚图
PIN93边上自动出现ACMP0_N的字样。点击下面红色框的按钮可以自动生成代码。
该工具的功能还不止如此奥,引脚配置完之后,点击上图蓝色框中的按钮还能保存成.csv档。该档案可以load到NuCAD工具里面生成.EDF文件。
总结:这个工具有3大好处:
1.      解决大封装规划管脚困扰
简易UI操作设置管脚功能
2.      产生对应的 ORCAD Lib 用档案
降低硬件线路错误机会
3.      产生管脚功能设定等相应代码
解决 MFP繁杂的设定代码

楼主:
利用好这些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A:
竟然没有提供下载地址还要我们自己去找。

网友B:
用工具可以降低自己配置出错的机会。

网友C:
新唐官网就有,但对浏览器版本有要求,生成代码也是CMSIS格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唐官网就有,但对浏览器版本有要求,生成代码也是CMSIS格式的

楼主发的这个好像是个软件啊,你知道哪儿下载吗

网友D:
这个软件看起来不错了,哪儿下载的?

网友B:
文件名称
说明
版本
更新
提供开发初期选择通用管脚(GPIO)功能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9.0004
2016-9-7
NuTool-PinView是一个可视化的管脚状态检视工具。在程序运行或调试时,能直观地显示管脚IO状态,并能对一些常见的管脚设定错误给出警告。
V2.01.6592
2017-1-13
Nu-Link Command Tool 是一个通过Nu-Link访问NuMicro®家族单片机的Win32控制面板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擦除,编程和转储数据,并创建自己定制的闪存编程工具。
V2.01.6592
2017-1-13
提供开发初期各模组时钟频率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0.0007
2016-10-26

网友B:
有时候看帖子不能只看楼主瞎忽悠,要看回复的高人。。。根据高人的链接我发了上面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