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7-04-15):
(无正文)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网友C:
先看下是否共地的

网友C:
还个旧市看下你的系统供电电源是多大的,怎不能超过电源的吧

网友D:
这个先看下电源的功率是否满足要求的

网友E:
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红外接收头短路吗

网友F:
楼主如何是确定输出的低电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的发射端测试了吗

网友H:
提供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E:
使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
有可能你发送端没有信号。

网友F:
这样算法出去接收头,就是高电平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的电路可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H:
如果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再检查中断程序的配置。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A: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楼主:
以前在富士通的单片机上调通了,而且能够正确接收数据,但是换到51单片机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I:
可能是OC门输出吧,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J:
一般接收头数据输出脚都有内部上拉,并且在没有信号时输

网友K:
红外接收头有三个引脚GND,VCC,OUT三个接口,一般都不用加上拉电阻

网友L:
电阻问题?

网友M:
有硬件电路图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无法产生中断就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先看下是否共地的

共地只是对信号有干扰。

网友P:
怎么确定是低电平信号?

网友M:
3V电压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查看一下代码,可能中断配置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先看下是否共地的

觉得应该是发射端有问题

网友P:
建议测试一下红外发射头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