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简单的差分曼彻斯特编码问题

楼主(2017-04-16):
module diff_manchester (datain,dataout,clkin,rst)
input [7:0]datain,[15:0]clkin,[15:0]rst;
output [15:0]dataout;
reg         tmp,i;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 //假定rst下降沿触发,clkin上升沿动作
if (rst)  //定义rst=1触发复位
begin
  datain <= 0;
  dataout <=0;
  tmp <=0;
  end
else
begin
    if (datain [7]==1'b0)
                             dataout [15,14]=2'b10;
    else
                        dataout [15,14]=2'b01;
tmp=dataout [14]
for(i=1;i=7;i=i+1)
        if(datain[7-i]=1)
           begin
             dataout[15-2*i]=tmp;
                  dataout[14-2*i]=~tmp;
                end
        else
      begin
                  dataout[15-2*i]=~tmp;
             dataout[14-2*i]=tmp;
           end

                end
endmodule

运行结果: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diff_mancehsiter.v(2) near text "input";  expecting ";"
Info (12021): Found 0 design units, including 0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diff_mancehsiter.v
Error: Quartus II 64-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466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un Apr 16 08:51:07 2017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网友A:
[15:0]rst  rst 不是一个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rst  rst 不是一个IO吗?

是  写错了  后来发现好多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写错了  后来发现好多错误

这个有很多的verilog代码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lulipeng_cpp/article/details/9500483

这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用quartus和nodepad都打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用quartus和nodepad都打不开啊

三种平台实现了编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用quartus和nodepad都打不开啊

MFC基于对话框、C++命令行方式、verilog FPGA ISE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用quartus和nodepad都打不开啊

不是有个Verilog编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