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HIRC Trim 功能

楼主(2017-04-16):
新唐有些芯片可以用外部32Ktrim内部HIRC。一般HIRC全温度范围误差2%左右,在有些场合这个精度不够,这时候就可以用外部32K来trim内部HIRC,trim之后HIRC精度可以达到0.25%左右。
Trim功能一旦使能就一直在工作,不会停止。如果外部32K晶振频率飘出范围(内部设定的范围比较大一般是20K ~ 47K左右),trim就会停止,并发生中断。所以需要在中断里面重新启动trim功能。
/*LXT 时钟出错或者尝试次数达到限制将发生中断*/
void HIR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RCStatus;

        /*清除中断标志*/
        u32IRCStatus = SYS->IRCTRIMINT;          SYS->IRCTRIMINT = u32IRCStatus;
        /*重新启动trim功能*/
SYS->IRCTRIMCTL = SYS_IRCTRIMCTL_LOOP_32CLK| SYS_IRCTRIMCTL_TRIM_12M; }
/*使能trim功能*/
void SYS_EnableAutoTrim()
{
        /*取32个32K时钟周期的平均值来trim HIRC*/
        SYS->IRCTRIMCTL = SYS_IRCTRIMCTL_LOOP_32CLK| SYS_IRCTRIMCTL_TRIM_12M;
    /*一旦出错将发生中断*/
        SYS->IRCTRIMIEN = SYS_IRCTRIMIEN_32KERR_EN | SYS_IRCTRIMIEN_FAIL_EN;
        NVIC_EnableIRQ(HIRC_IRQn);
}

楼主:
只要调用SYS_EnableAutoTrim就可以使能Auto trim功能来trim HIRC了。如果32K晶振飘出范围,在中断处理函数HIRC_IRQHandler里面再次启动trim即可。

网友A:
这都是赤裸裸的纯技能。

网友B:
好多人不知道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C:
系统自己可以进行32个平均。。

网友D:
这一段有点小复杂,能图形化配置吗

网友E:
定时器看似简单,实际上用好很难。

网友E:
这个是内部的RC振荡器?

网友F:
时钟源的配置,外部晶振不可用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