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flash读写问题,不知道是保存不成功还是读取错误

楼主(2017-04-16):
刚学PIC的我显无助了,各位大神帮看看是哪里出现问题,芯片是PIC16F1704,上电读取数据,芯片检测出按键被按下了开始保存数据,调试了很多次都无语了,也有在参考过网上的一些资料,还是没有成功

下面是读取数据
        ntc_dat=flashread(0x2000);
        water_dat=flashread(0x2001);//
下面是保存数据
void flash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int data )
{
//    OSCCON=0x6b;//4MHz
    LED=1;
    GIE=0;
    CFGS=0;
    PMADRL=address & 0x00f0;
    PMADRH=address >> 8;
    FREE=1;
    WREN=1;

    PMCON2=0x055;
    PMCON2=0x0AA;
    WR=1;
    asm("NOP");
    asm("NOP");

    WREN=0;

    PMADRL=(address)&0xff;
    PMADRH=(address>>8)&0x7f;
    PMDATL=(data)&0xff;
    PMDATH=(data>>8)&0x3f;
//    EEPGD=1;
   WREN=1;
    PMCON2=0x55;
    PMCON2=0xaa;
    WR=1;
    asm("nop");
    asm("nop");
    WREN=0;
    GIE=1;
    LED=0;
    OSCCON=0x03;//31KHz
}

网友A:
没有指出问题是什么。建议加上串口打印数据,看看是哪步没有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