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编译找不到函数

楼主(2017-04-16):
在PSOC4中使用CapSense_GetSensorCp这个函数,编译会报错:Build erro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CapSense_GetSensorCp',好像是系统不认识这个函数,这个不是默认的库函数吗,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7-08-23):
模块名字是不是这个,一般貌似都有后缀CapSense_1_xxxxxxxx();

网友B:
楼主,升级一下CapSense_CSD的最新版本,再在componnet的配置界面,把Enable BIST勾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