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芯片

楼主(2017-04-16):
(无正文)

网友A:
去找那种国产的芯片,带DAC接口最好了,没有PWM也可以模拟。主要问题是,你要求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呢?

网友B:
DAC5311 8bit 6pin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DdjPPg&id=548438546634&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C:
直接选一个带DA的或者带PWM的CPU也就几块钱。像STM32F051,12位的DA,也就五六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