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时遇到的程序空间问题

楼主(2017-04-16):
使用16F1939单片机,程序比较大,编译后占用的FLASH空间达到了96%,但没出现什么问题,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后可以正常运行。已经好几个月了。
今天在程序里加了几行程序,但立刻编译错误,错误原因是: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166 words (0x166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110"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64)

这是怎么回事?我加的程序很简单,如下:        if(xx<10)
                xx=0;
        else
                xx-=10;

网友A:
很明显,超过范围了。你优化试试、

网友B(2017-05-24):
是的,需要优化代码了

另外,有个插件也可解决编译后空间紧张的问题

网友C:
借问用多大晶振你,匹配电容多大

网友D(2020-01-04):
引用 网友B:
是的,需要优化代码了

另外,有个插件也可解决编译后空间紧张的问题

你好, 是什么插件。可以告知吗??

网友E:
编译器版本和模式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