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与闭环增益带宽积的关系

楼主:
小弟最近在研究运放,刚开始看,还没有摸到门道。
在此,请教下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单位增益带宽积是否等同于该运放闭环时(负反馈)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A(2017-04-16):
先作认可,以后再叫真儿,别耽误课程。

网友B:
看运放的开环增益图,在纵轴划一条闭环增益的水平线,跟开环线相交的点的频率就是带宽。增益越大,带宽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作认可,以后再叫真儿,别耽误课程。

请教下大神,我最近在调试的一个电路,运放LMH6682同向放大,在做跟随时,运放就振荡了。增益调大点就不振荡了。
我的输入信号为3MHz的正弦信号。
查看下LMH6682 DATASHEET上说的是增益要大于2才能稳定。
那如果我换成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是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TLV35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运放的开环增益图,在纵轴划一条闭环增益的水平线,跟开环线相交的点的频率就是带宽。增益越大,带宽就越 ...

嗯,请问根据开环增益图,怎么推算闭环增益是多少?
这样卡出来的增益和带宽就是闭环增益带宽吗?
小弟愚钝,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请问根据开环增益图,怎么推算闭环增益是多少?
这样卡出来的增益和带宽就是闭环增益带宽吗?
小弟愚 ...

这个问题实际解决问题,二部分,一个OP自身的开环增益线,另一条是反馈增益线,二者相加,即是环路增益线,开环线减环路增益即是闭环增益线。根据公式Ac=A0/(1+A0*F).=1/F,LP=A0*F;
Ac(DB)=A0(DB)-LP(DB)=-DB(F).深度负反馈状态时,符合以上公式,F,反馈糸数,LP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实际解决问题,二部分,一个OP自身的开环增益线,另一条是反馈增益线,二者相减,即是环路增益线 ...

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B:
单极点作为主极点的运放基本上是,电压型运放就是个典型,因为采用了极点分裂技术,产生一个极低频的极点,10几HZ的极点,另一个是极高的极点,二者离得很远,因此以开环函数以一阶极点处理,导致增益带宽积是个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