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关缓冲器7407的用法问题

楼主(2017-04-16):
如图的7407芯片与MCU之间接一个上拉电阻,电压为9V,那么我现在要用DSP来驱动这个缓冲器,上拉电阻的电压选用3V3可以吗?阻值应该选择多大呢,新手上路,还望各位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不要。

网友A:
如果考虑兼容CMOS器件,则需要有这个上拉电阻,用多大看你对信号上升沿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兼容CMOS器件,则需要有这个上拉电阻,用多大看你对信号上升沿的要求。 ...

那要考虑这些东西的话,有没有资料或者书籍推荐的,我去学习下,这一次先决定不加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