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IO口与ULN2003相连驱动5V继电器

楼主(2017-04-16):
我用的是STC12C2052AD,我把其中一个引脚 P3.4 与ULN2003输入脚直接相连,并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但是P3.4一直是0伏,是不是这引脚不可以直接与ULN2003直接相连,如何才能让单片机通过ULN2003控制5V继电器,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设置该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加上拉电阻

网友B:
但是P3.4一直是0伏,怀疑是你操作不当,或者是外部电路导致这个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C:
首先要看一下,程序是不是被执行了.比如编写一条P1=0X55;(最好选电路中没有用到的PORT口)
看一下,P1口的引脚是不是相邻引脚电平不同.
如果是,.才能进行了下一步.
如果不是,检查最小系统是不是连接正确,检查单片机是不是坏的.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第二步,可能是电路连接问题,把P34脚与电路板上的其它电路完全切断(如果单片机是插入到DIP40的管座上,可以拨下单片机,轻轻的把对应引脚向外掰开60度左右,再插入到管座,这样这个引脚就与其它电路断开了,).上电运行程序,用万用表测一下,该引脚电平是高是低.
注意,主程序中,不要把P34脚设成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该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加上拉电阻

请问如何把端口设置成为推挽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看一下,程序是不是被执行了.比如编写一条P1=0X55;(最好选电路中没有用到的PORT口)
看一下,P1口的引脚 ...

我用其他的引脚试了一下,引脚没有接到uln2003的时候是高电平,接到uln2003的时候就是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看一下,程序是不是被执行了.比如编写一条P1=0X55;(最好选电路中没有用到的PORT口)
看一下,P1口的引脚 ...

D:\桌面文件这个是电路图,是不是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D:
确认一下  P3.4默认是不是io口,  如果不是,  需要先设置成IO模式。   其次   设置成 输出模式。    可以先断开2003,IO口高低电平调正确后,  再焊接上 uln2003 进行测试。

网友D:
测试时,先断开继电器进行测试,  然后在连接继电器进行测试。  测试需要一步步进行。

网友C:
估计是ULN2003插反了.
ULN2003的9脚是电源,8脚是地.
先确认一下哪个脚是1号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是不是电路图有问题?

估计是ULN2003插反了.
ULN2003的9脚是电源,8脚是地.
先确认一下哪个脚是1号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