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试题求助,设计驱动电路驱动电感,生成需要的电流波形

楼主(2017-04-16):
试题求助,设计驱动电路驱动电感,生成需要的电流波形

网友A:
边沿速率实现有麻烦。

网友B:
再考虑电感的绕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考虑电感的绕线电阻。

但是题目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仿真试了,结果电感串联电阻太大了,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沿速率实现有麻烦。

我自己仿真试了,结果电感串联电阻太大了,波形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题目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仿真试了,结果电感串联电阻太大了,波形不对 ...

怎么可能不对呢?
给出的是电流,电感与其等效电阻由于此电流各自存在其驱动电压,两个驱动电压叠加就是了。

网友C:
L当作集电极负载,不是可以驱动了吗?电压信号驱动电感,绝对得不得这样的波形,平台根本得不到,而且上升,下降斜率有电压加入,平台是什么?想不出来,除非是电流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当作集电极负载,不是可以驱动了吗?电压信号驱动电感,绝对得不得这样的波形,平台根本得不到,而且上升 ...

平台处电感两端电压为零,电阻两端电压为1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台处电感两端电压为零,电阻两端电压为100V。

怎么维持呢?如果包和了,那转角处应是指数率才对啊。除非外加强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不对呢?
给出的是电流,电感与其等效电阻由于此电流各自存在其驱动电压,两个驱动电压叠加就是 ...

还是不明白啊,大神能说详细点或者画一下图给我看一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不对呢?
给出的是电流,电感与其等效电阻由于此电流各自存在其驱动电压,两个驱动电压叠加就是 ...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当作集电极负载,不是可以驱动了吗?电压信号驱动电感,绝对得不得这样的波形,平台根本得不到,而且上升 ...

题目就是这样子的,我试了试RL积分电路,结果电感等效阻抗太大了,无法满足条件,输出波形有点问题。

网友C:
用电压驱动,没有进行电流闭环,肯定实现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题目就是这样子的,我试了试RL积分电路,结果电感等效阻抗太大了,无法满足条件,输出波形有点问题。 ...

不是开关态,是在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维持呢?如果包和了,那转角处应是指数率才对啊。除非外加强制驱动。 ...

题目里面并没有说饱和啊,那就当成不饱和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大神能说详细点或者画一下图给我看一下可以不

你那图画得就很不怎么样。题目里面上升沿和下降沿斜率(绝对值)是相同的,你画了个一大一小。
也罢。待我把电压波形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题目里面并没有说饱和啊,那就当成不饱和处理了。

靠前储能的自放电,电流绝对是以指数率变化。不可能恒定的。要恒定,电流必须有外加电阻或等效电阻限流。

网友C:
思路不一样,解决的难 度不一样,用一个恒流电路(电流负反馈)能解决的事。

网友C:
线性放大恒流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大神能说详细点或者画一下图给我看一下可以不

第一条曲线(黑色)是你原来的电流曲线。
第二条曲线(蓝色)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曲线。
第三条曲线(红色)是电感两端的电压曲线。
施加在实际电感(含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是蓝色曲线与红色曲线的叠加。
计算出叠加后的电压,产生小信号,然后用足够大功率的线性放大器(功率可不小哦,要输出100V以上电压,最大电流100A)。

网友D:
首先要有一个脉冲发生器,生成题目所描述的波形。

这可以由一个(等腰)三角波发生器外加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构成。

然后用一个恒流源电路,将脉冲电压转换成所需的电流波形驱动电感负载。

网友D:
具体仿真时,可以考虑先将电流缩小。
比如把原来的 A 级电流换成 mA 级电流。就怕仿真库里元器件不容易找。

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看起来大致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各位,各位。
产生21楼蓝色波形,用个三角波发生器,算好周期和斜率,输出加限幅造个平顶就是了。有什么“伤脑筋”的?
要是这样的波形也觉得“伤脑筋”,要么模拟电路没学通,要么脑筋不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曲线(黑色)是你原来的电流曲线。
第二条曲线(蓝色)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曲线。
第三条曲线(红色)是电 ...

电阻产生的电压谁提供,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并且,电流恒定,没法产生电动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曲线(黑色)是你原来的电流曲线。
第二条曲线(蓝色)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曲线。
第三条曲线(红色)是电 ...

因果倒置啊。产生电感电流,怎样加激力电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曲线(黑色)是你原来的电流曲线。
第二条曲线(蓝色)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曲线。
第三条曲线(红色)是电 ...

第三条的电压是零时,能维持电感电流不变吗?

网友A:
无论电流驱动或是图解方案,都非常符合原理。有一点是少不了的:背后肯定都要有一个±kⅤ级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产生的电压谁提供,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并且,电流恒定,没法产生电 ...

首先明确:实际电感等效于理想电感和电阻串联。
其次,24楼Jack315所绘曲线完全正确(纵轴比例横轴比例是否准确不知道,是定性正确)。

“电阻产生的电压谁提供”
电阻两端电压,当然要由电源,即联接到电感电阻串联组合两端的功率信号发生器提供。电感两端电压,也由此功率信号发生器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产生的电压谁提供,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并且,电流恒定,没法产生电 ...

“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
电感储能释放出来,电感中电流当然不能不变。储能是否,电感中电流绝对值减少。电流为零时电感中储能为零。电流恒定不变时电感两端当然电压为零(但此时电阻两端电压不为零,总电压当然也不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
电感储能释放出来,电感中电流当然不能不变。储 ...

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怎么加到实际的电感上去,驱动信号怎么样,才能达到LZ说的目标的波形呢?能否画出驱动信号时序图及电感电流图吗?从你意思,应是开环的加电压信号的。

网友B:
图中虚线框内是题设中的实际(非理想)电感,由一支1Ω理想电阻和一支1mH理想电感串联组成。
要想在电感中通过题设中波形的电流,图中电源两端电压就必须是Jack315所绘电压波形。至于这个电源是否理想电压源,是否具有反馈,都没有关系,只要电源两端电压波形是这样的波形。
既然如此,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图中电源为理想电压源。它可以是个放大器,输入(与要求输出的波形成比例)小信号,输出符合题设的电压波形。

网友B:
上面那帖中的电路,jyz9490曾有个疑问:“如果电感把储能放电出来,肯定不是平台的,是下降的”
电感释放储能,电感中电流(绝对值)减少。此时电感中能量只能向电源释放,或者说电源接收电感释放的能量。

借用Jack315的图说明一下。
图中两条细黑色竖线之间箭头所指部分,就是电感储能向电源释放的过程。
注意在这段时间内,电压(红色)与电流(蓝色)符号相反,这就表明能量是从负载(电感)向电源流动。其余时间内,电压(红色)与电流(蓝色)符号相同,这就表明能量是从电源流向负载。
箭头所指这段时间,恰恰是电感中电流(绝对值)减少的时间。
希望这段文字和这幅图可以解决jyz9490的疑问。

网友B:
“第三条的电压是零时,能维持电感电流不变吗?”
24楼第三条(红色)曲线数值为零时,第二条(蓝色)曲线数值并不是零,而是100V(100A*1Ω)。这100V电压维持电阻中电流为100A。至于电感,其中电流不变化,也就没有电动势,或者反过来说,理想电感两端电压为零,其中电流不变(当然储能也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怎么加到实际的电感上去,驱动信号怎么样,才能达到LZ说的目标的波形呢?能否画 ...

“能否画出驱动信号时序图及电感电流图吗?”
24楼Jack315已经画出来了。我没有计算数值,所以只能说24楼曲线定性正确。

想借用24楼Jack315图修改一下表示能量流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无法画出彩色,只能画出黑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画出驱动信号时序图及电感电流图吗?”
24楼Jack315已经画出来了。我没有计算数值,所以只能说24楼 ...

很认同24楼的图,不过他是以电流源的形式加到电感上的。非电压方式。大致的原理简图我也画了。你画的图只能表示经过目标电流后每个器件表现出来的伏安特性罢了。

网友D:
负载两端的电压、电流波形用 Excel 画的。
时间单位:us,电压单位:V,电流单位:A

供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放大恒流控制

谢谢了,我去试试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驱动信号的电压波形按照楼主位图形,驱动管用MOSFET的源极或者三极管的射极串联一电阻接地,由此电阻端 ...

谢谢了,我去仿真试试看。

网友B:
Lgz2006兄在2楼所担心的问题和在29楼所说是一回事。Lgz2006所说是实际器件,非理想器件。
Jack315已经计算出数值。这个信号源需要能够输出峰值电压正负均为1100V,电流正负峰值均为100A。这样的MOSFET,现在世界上还没有。IGBT也许能够达到,但100A的IGBT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从电压波形看,是完全陡直的,带宽无穷大),甚至接近这个速度,恐怕也没有。

网友F:
此题,唯一看透的是老张(maychang),他一眼就看出了各“元件”上的电压形态(虽然数值上有误,应该是1100伏以上)。

串联电压叠加即可,由此可得驱动电压波形。

显然,考虑替代原理,采用电流源驱动也可。但是,工程上考虑,驱动感性负载宜用电压源驱动,且电压源相比电流源在工程实现上更容易。

网友F:
此类问题,完全是开放的。关键是谁能一眼看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此题,唯一看透的是老张(maychang),他一眼就看出了各“元件”上的电压形态(虽然数值上有误,应该是1100 ...

说了怎么多,画一张原理,怎么加电压到电感试下,大家也算下电流怎么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此类问题,完全是开放的。关键是谁能一眼看透。

要搞清了电路器件模型是什么,电阻的电压就是电感的电压,不是集总器件串联的关糸,电阻是均匀地散在电感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了怎么多,画一张原理,怎么加电压到电感试下,大家也算下电流怎么流的。 ...

“原理”? 老张前面就说过了。

信号发生,然后电压和功率放大。

若不考虑实际器件的限制,就这么的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搞清了电路器件模型是什么,电阻的电压就是电感的电压,不是集总器件串联的关糸,电阻是均匀地散在电感 ...

这就说明你的分析能力相比老张还差点。

ESR是怎么来的难道不知道?!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习了

网友B:
其实此试题考察的是电路分析的内容。题中已经说了:“所设计的电路使用的器件可以是理想器件”。那么仿真时就使用理想运放好了,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不受限制,想要多大就有多大。

网友C:
真是大师啊。。。。。。。无语啊,没有点实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大师啊。。。。。。。无语啊,没有点实用的。

话不是这么说。
实用的内容,Lgz2006兄曾在29楼指出:需要上kV输出的放大器。我先前曾说需要10kW以上输出的放大器,后来Jack315绘出准确曲线,HWM也指出我估计数值有误(差了一个数量级),我后来也曾说这样的MOS管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这些都是具体问题。
回到首帖问题。这本来是试题,而且题中允许使用理想器件,可见根本就没有考虑实用问题。出题的老师,大概也只要学生能够说出来如何实现就可以通过。真要实用,这个信号源峰值输出功率可是110kW。

网友C:
一直在问怎样加信号于电感(电路原理图),实现LZ的电流目标,而你只给你一个RC的电压,是否可理解为加给这样的电压就能实现电流目标了吗?怎么驱动刚开始没有说,K5,JACK315下的结论只能以电流源方式处理,如果没有理解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问怎样加信号于电感(电路原理图),实现LZ的电流目标,而你只给你一个RC的电压,是否可理解为加给这 ...

K5所说,暂且不论。
Jack315所说,就是那样一个波形的电压(红色)施加于题设电感上,便可得到题目要求波形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5所说,暂且不论。
Jack315所说,就是那样一个波形的电压(红色)施加于题设电感上,便可得到题目要求波形 ...

如果不加电流源,加如你说的电压,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加电流源,加如你说的电压,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正是,一点错也没有。这个,至少Lgz2006和Jack315都是这么看的。
我感觉,这也是首帖试题的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加电流源,加如你说的电压,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在老式CRT电视机行扫描和目前使用很多的反激开关电源中,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当然,比首帖题目要简单一些。

网友C:
行扫描有个回扫期是消隐脉冲来屏BI的。此时不发射电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老式CRT电视机行扫描和目前使用很多的反激开关电源中,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当然,比首帖题目要简单一 ...

扫描结速时,也没有要平台啊,(恒定电流啊)。反激开关电源向次边放电时,电感电流是以U0/l*n的斜率下降的,而非平台。只要外接有负载,放电时以斜率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扫描结速时,也没有要平台啊,(恒定电流啊)。反激开关电源向次边放电时,电感电流是以U0/l*n的斜率下降 ...

反激电源向次级放电时,初级是开路。而Jack315所绘红色曲线,电流“平台”时电源两端(亦即实际电感两端)电压并不为零,而是100V,恰是维持1Ω电阻中流过100A电流的电压。

网友C:
现在的核心是电流平台怎么产生,靠电感的自放电肯定不是恒流的。因为有ES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核心是电流平台怎么产生,靠电感的自放电肯定不是恒流的。因为有ESR ...

现在的核心是电流平台怎么产生,靠电感的自放电肯定不是恒流的

当然!
电流“平台”,是靠外部电压源100V(绝对值,电流平台有两个)电压产生的。前一回复中我已经说了:100V恰是1Ω电阻中流过100A电流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加电流源,加如你说的电压,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负载的伏安特性为:

U(t) = I(t) × R + L × dI(t) / dt

U(t) - 电感两端的电压;
I(t) - 电感中流过的电流;
L - 电感量;
R - 电感的 ESR;
t - 时间。

参考 24# 的波形图:
如果电感两端加上红色波形的电压,电感中将有蓝色波形的电流;
如果电感注入蓝色波形的电流,电感两端将有红色波形的电压。

这由电感的伏安特性而决定。

23# 楼给出了一种方案,是注入电流的方式实现的。
事实上应该不止这一种方案。比如加电压的方式。
但相比较而言,生成蓝色的电流波形,
个人认为比生成红色的电压波形要容易些。

如果有反例,希望各位朋友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核心是电流平台怎么产生,靠电感的自放电肯定不是恒流的

当然!

我前面说,LR不可分离,也就是说外部加的信号都加在LR上,由此产生一个L/R的时间常数,以指数率过很长时间(理论上)才能是100A(100/1).这是平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负载的伏安特性为:

U(t) = I(t) × R + L × dI(t) / dt

不可微处的怎么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负载的伏安特性为:

U(t) = I(t) × R + L × dI(t) / dt

平台与斜线相交处怎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负载的伏安特性为:

U(t) = I(t) × R + L × dI(t) / dt

你能以电源源的形式仿真下吗?根据目标电流波形得出的要加的电压源波形,加到L上,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微处的怎么算啊?

是个好问题,不过与题意貌似不符……

实际波形在交界点处应该是一个小圆弧来过渡的(或者吉布斯振荡)。
因而不存在不可微的问题 ……但这是想象出来的波形。
有兴趣的话(我自己没兴趣),不妨将有关参数改小一点,
然后仿真一下,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能以电源源的形式仿真下吗?根据目标电流波形得出的要加的电压源波形,加到L上,能得到目标电流吗? ...

这是 LZ 的题目,我们都是路过的……让我们一起期待 LZ 给答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LR不可分离,也就是说外部加的信号都加在LR上,由此产生一个L/R的时间常数,以指数率过很长时 ...

这个问题很好。
原题只考虑稳态,也就是这样一个电压施加在这样一个实际电感上无穷长时间之后的状态。
你考虑的是暂态,也就是给定初始条件施加这样一个电压会怎么样。
初始条件可以各种各样,最简单的一种就是t=0时电感中电流i=0。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以指数率过很长时间(理论上)才能是100A”
你这是设定初始条件为电感中电流i=0。
另外,原题时间常数并不大,1mH和1Ω,时间常数不过1ms,算不上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
原题只考虑稳态,也就是这样一个电压施加在这样一个实际电感上无穷长时间之后的状态。
你 ...

你看平台线与斜线不是指数过渡,不是时间常 数能控制的。能表示成斜率的电压刚加部分可看成是直线。趋向稳定时,只能是指数律线。根据题意,平台的时间是1MS,时间常 数是1MS,根本不能用指数率来稳定来表示,蜇态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平台线与斜线不是指数过渡,不是时间常 数能控制的。能表示成斜率的电压刚加部分可看成是直线。趋向 ...

原题中,平台与斜线之间题设为不可微(尖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24楼我画的曲线是理想方波,前后沿斜率必须是竖直的,Jack315所画曲线也是一样。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
既然题设中给出的波形就是实际中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也就只能按照理想状态处理。
顺便说一句:题设中给出波形不可能存在,和RL电路时间常数是两回事。

网友C:
电流源驱动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源驱动是可以的。

电流源驱动,此题就不必做了,按照首帖给出的电流波形(也就是24楼我画的黑色波形)输出电流就行了。无论什么LCR组合,需要在其中流过这么一个波形的电流,那么让它流过这么一个电流就是了。这显然不是出题者的本意。
另外,电流源驱动,实际电感(R+L)两端也必定产生这么一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前后沿也同样要求是竖直的。而完全竖直的电压突变,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驱动,此题就不必做了,按照首帖给出的电流波形(也就是24楼我画的黑色波形)输出电流就行了。无论什 ...

你说的是,刚开始或电流线转折处肯定是包和(三极管或MOS包和),因为电流突变,不可微造成。除了这点,就不存在平台的问题,

网友D:
做了个仿真:

电感电流形状和题目的差不多了。
电压波形与理论的结果有差异……@zyj9490 考虑的问题点是有道理的。

谢谢。

网友D:
调整了下电路参数:

再缩小了下仿真步长,结果成这样了:

局部放大后的图:

电压波形基本和理论计算对上了,电流波形却有问题了……
该(Cadence)仿真大神出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整了下电路参数:

不可微的结果,变成斜率无穷大,只有OP无穷输出,应是理想OP吧,实际早包和了,仿真软件采样率不够大,因此显示不出超高峰值,计算步如果定得小,软件定出错,因为没有数值解。

网友C:
步长定得越小,峰值越高,计算越难,直到得到无穷大。

网友C:
@maychang ,没有反馈的电压施加会更加差.理论上是成立的.转折处出现大的电压.0-与0+处有突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长定得越小,峰值越高,计算越难,直到得到无穷大。

同感……而且仿真化的时间也越长。

这老师题出的有水平,难为 LZ 了。希望哪天 LZ 公布老师的答案。

网友D:
再上个理想电源驱动的仿真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再上个理想电源驱动的仿真图:

这些波形很漂亮呀,一点毛病也没有,相当理想。

楼主:
不是,只是做题的。目前还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上个理想电源驱动的仿真图:

我用multisim仿真,也出来了波形,就是小信号还得放大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im仿真,也出来了波形,就是小信号还得放大比较麻烦。

期待 LZ 和尊师的答案。

网友D:
给个答案:

网友D:
再来个理想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