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电压识别

楼主(2017-04-16):
以51单片机为例,单片机需要对一个3伏和一个5伏的电压进行识别,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首先电路要用一个分压电路 串10K 并10K  当前端是3V是 你获得的电压是  3*1/2 = 1.5V  当5V电压输入时  你获得的电压是5*1/2= 2.5V

也就是建立一个分压单路获取电压  然后单片机用ADC检测  0~4096  获取的两个值 本别对应3V 5V

网友B:
431,比较器更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