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7-04-16):
问题1:上图是否是巴特沃斯低通滤波电路?(如何根据巴特沃斯低通滤波电路方程设计电路,有大神懂得话,不惜赐教)问题2:为何同相接?如果把同相,反相的电路做个类似的交换,即反相接地,信号由同相输入?
问题3:该电路的截止频率怎么计算?即与参数的关系?

网友A:
2. 作为运放, 要想工作在线性状态, 就需要构成负反馈. 所以 同相,反相 是不能交换的.
至于 1. 不太关心这类名称. 网上搜索一下, 对照一下电路结构就是了.
3.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电路的特征频率, 也就是公式推导问题

网友B:
MFB(多反馈)低通滤波器。实际计算麻烦。不如用电路仿真、或滤波器专用软件(如:Filter Solutions)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