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Timer 初始化

楼主(2017-04-16):
新唐的定时器一般有很多功能:普通的定时功能,事件计数功能,捕获功能,超时触发ADC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读一下《NANOBTimer功能介绍以及在弱灌注中的应用.pdf》,虽然各个系列Timer功能有差异,但是使用方法上基本一致,只是细节上有些差异。用到的时钟记得在
Sys_Init中使能并等待时钟稳定。

楼主:
这里只介绍简单的定时功能。
/*Timer0中断处理函数,Timer0发生超时,捕获等都会发生该中断。但是因为下面的代码只使能了超时中断,所以该代码只demo超时的处理*/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sec = 1;
    printf("%d sec\n", sec++);/*打印时间*/

    // 清除中断标志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int Timer_Init(void)
{
    /* Timer0选择HXT做时钟源,并且不除频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CLK_TMR0_CLK_DIVIDER(1));
/* 使能Timer0的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 如果要修改预分频和比较寄存器的值可以用下面两个宏 */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x0);//修改预分频的值

    /* 使能Timer0中断 */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启动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楼主:
上面的代码选择外部高速晶振做Timer0的时钟源,并使能Timer0的时钟。配置Timer0为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如果TIMER_Open之后还想修改中断发生的频率,可以调用下面的宏定义修改:
  1.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
  2.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x0);//修改预分频的值

网友A:
超时触发ADC可以让ADC定时扫描端口,起到定时读取的功能,也就是实现信号的模数采集。

网友B:
定时器0这么操作的,定时器1是不是直接换个号就行了?

网友C:
定时器的周期模式,还有非周期模式吗

网友D: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x0);//修改预分频的值

网友E(2017-07-01):
引用 楼主:
这里只介绍简单的定时功能。

/*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请问1秒中断一次这个时间1秒是如何算出来的?
如果HXT=12MHZ.

最近要用到新唐的芯片了,可是发现这芯片的手册极其简单,连定时器的模块图都没有,更没有详细的介绍,是我下的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

我觉得你下载错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