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如何识别不同的电平

楼主(2017-04-16):
以51单片机或者PIC系列为例,IC如何识别3伏和5伏的电压?

网友A:
如果MCU具有片内ADC,可以用ADC判别。如果不需要知道具体电压,只需要知道个大概,分清楚高低压,那用比较器也行。变通的用法还包括电压监视器等,也属于比较器类,甚至用稳压管都可以。

网友B:
这个无法识别,只能靠ADC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分压用比较器,甚至直接用IO口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