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7-04-16):
用软件仿真时,不能进入中断,但是下载到目标板上却能正常显示。是不是软件仿真的问题?

楼主:
//***********************************************************************

//             TIMERA初始化,设置为UP模式计数

//***********************************************************************

void TIMERA_Init(void)                                   //UP模式计数,计数周期为CCR0+1

{

  TACTL |= TASSEL1 + TACLR + ID0 + ID1 + MC0 + TAIE;     //SMCLK做时钟源,8分频,增加计数模式,开中断

  TACCR0 = 9999;                                         //CCR0=9999,10ms中断一次

}

//***********************************************************************

//             TIMERA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判断中断类型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需要判断中断的类型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Count++;break;                         //设置标志位Flag

  }

  if(Count==100)                                 //100次为1秒

  {

    Second++;

    Count=0;

  }

  while(Second>99)Second=0;                       //最大计数99秒

}

网友A:
中断里面 不是还要CCR0继续加上一个数吗?

网友B:
参考手册说这点了么?我没有找到。

楼主:
我也没看到,定时器从0开始计数,当计数到CCR0寄存器中所存的数值时,产生一次中断。我用的方式是向上计数模式。

楼主:
问题是软件仿真时进不到中断,而下载到目标机上却达到预期的效果了。猜想是不是软件仿真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C:
应该是软件仿真问题  你换一款仿真器试一下   呵呵

网友D:
应该是你的仿真器有问题,仿真就只是看个大概,跑板子才是硬道理

楼主:
多谢各位,软仿 有几个中断是都进不去的。还是得用仿真器。

网友E:
纯粹用软件仿真,是不计数的,所以进不了中断

楼主:
恩,谢谢。仿真器搞好了,以后就不用软仿了。

网友E:
呵呵,软件仿真时,TAR不计数,一直为0.

网友F:
还是直接使用吧

网友G:
软件仿真的,是没有达到触发中断的条件的?

网友H:
仿真器问题,以前我们也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达到中断条件没有呢?

网友J:
中断是不是需要板子上的硬件来触发的

网友:
同意16楼,可能楼主的中断是外部触发的,软件仿真没有中断源

网友K:
软件仿真肯定不能进入中断,没有中断信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没有中断信号。

网友N:
软件仿真不能执行,下载可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

//             TIMERA初始 ...

程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应该没有事。

网友L:
引用 楼主:
//***********************************************************************

//             TIMERA初始 ...

下载之后能够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主的仿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试单步调试程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             TIMERA初始 ...

最好通过仿真器仿真才能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