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分压电路

楼主(2017-04-16):
我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的5V方波(1khz,500ns)脉冲信号用于两个设备的驱动信号,其中一个用5V即可,另一个的输入信号要求是0.3-0.5V,这两个设备要求同步。我用电阻分压方法,不理想。这两个设备基本上都是50欧。请教怎么设计分压电路

网友A:
500ns是比较窄的脉冲。
用电阻电容分压,如果你的信号源有足够的驱动能力的话。

楼主:
谢谢。我也大致了解一些电阻电容分压,是在我两个分压电阻上各并联一个小电容,电容比值反比电阻。但是怎么匹配电阻和电容比较好,我不清楚怎么算